[讨论] FPGA中可以烧写两个程序吗?

楼主(2014-10-31):
被一个做硬件的同事问倒了,是否可以在Flash中写入两个MCS文件,两个文件在flash中存储在不同的地址段,然后一上电,两个程序同时加载或是可以选择性的加载?

网友:
xilinx FPGA标配的flash可以,可以通过flash的PIN进行选择load哪个mcs到FPGA中

网友:
xilinx的FPGA,你可以在配置flash里放入不同功能的代码,既可以实现上电选择性加载,也可以实现在运行过程中靠当前运行逻辑去从flash里切换另一个版本的代码。
具体请看xilinx FPGA的配置手册,multiboot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