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SV动态数组高位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31):
已知一动态数组定义为 rand bit[11:0] payload [],现要将数组中各元素的高4位约束为默认值4'h8,请问该如何实现?谢谢大侠!

网友:
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在post_randomize里面:payload[i][11:8]=4'h8.

楼主:
在post_randomize里面用payload[i][11:8]=4'h8来设置各元素的高4位默认值后,若有sequence想将各元素的高4位改为特定值,如元素1的高四位4'h7,那么又该如何实现呢?
谢谢!

网友:
  在transaction里定义一个
rand bit[3:0] high_4bit;

post_randomize里:
payload[11:8]=high_4bit

在sequence里:
uvm_do_with( tr, {tr.high_4bit == 4'h7})

网友A(2016-04-15):
回复 网友B:

   大神方便留个邮箱吗?UVM新手有好多问题想要请教!!!   感激不尽!!!

网友(2019-10-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