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IC610中解除所有锁定状态的操作步骤

楼主(2014-10-31):
IC610中解除所有锁定状态的操作步骤

自己写的manual
请多多指教了

网友:
指教就是:你就不要写成附件了,浪费钱,浪费感情!
CIW窗口
Step1:
File>Close Data。。。
Step2:
点击ALL按钮
Step3:
点击“OK”按钮

网友:
find . -name "*cdslck*" > rm.txt
delete all file in rm .txt

网友:
視窗清理指令:
UNIX% clsAdmintools -are <LIB_DIR>

网友:
不建议选择all,那样会把所有窗口都会关闭的,还是应该针对需要关闭的窗口选择close

网友(2014-12-31):
IC610中解除所有锁定状态的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