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到底要学些什么

楼主(2014-10-31):
虽然在大学学过一些fpga的概念,然后就是看了参考资料试了试开发板,不过也是将开发板的自带例子跑了遍。感觉真正做FPGA是从去年初。因为工作接了项目,所以从基础的VHDL语言复习开始,学着选电路板的元器件,学者怎么设计原理图更合适,PCB也只是交给外单位画。板子做好之后便是自己写程序,仿真,上板子调试。
总觉得写的程序都是自己拍脑袋弄出来的,我喜欢用状态机,超过三分之二的进程都是状态机……也不知道写的好不好,会不会有bug,有时候运行起来能出结果,就好像松了口气,这块就告一段落了。
我以为这就是FPGA要学习的东西。会了基本的语言,做过模块,调试过,烧了程序正常运行……
看了看论坛其他前辈的帖子,发现自己会的东西实在太少太少,可是不知道要继续把FPGA做深入要学什么,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吧

网友:
同感,做fpga的没有做IC的严谨

网友:
我是参考IC设计来学FPGA的。两者类似,可以借鉴。

网友:
我也是刚入行不就,觉得FPGA设计时,HDL最终是要映射成门级电路连接的,不同的设计思路和代码风格,以及约束都会影响布局布线后的版图结构和时序特性,而电路的时序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设计的成败,所以每次设计都感觉有挺大的优化空间,然后也可以不断的学习新的设计思路和技巧。

网友:
你开始觉得FPGA是一张白纸,可以由你任意发挥,在上面做你想做的数字功能。
但深入做系统了,你就会发现原来FPGA是一个被限制得很死的硬件,你会开始埋怨厂家,为什么这样做东西,种种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
try to study timing analyz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开始做的是AD模块,感觉FPGA就是要做出跟芯片手册相符合的时序,控制芯片的作用。我看了论坛其他前辈的帖子,发现FPGA有做IC前端和算法等几种,这是算IC前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布局布线在设计原理图和板子的时候考虑的多的感觉啊,在开发程序的时候这些还用考虑么

网友:
同是新手,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我的意思是FPGA内部逻辑资源的MAP和ROUTE,FPGA有自己的映射和布局布线算法,将HDL输入转换成CLB和可编程开关的互连,不是指的电路板上的芯片布局和PCB走线。

网友:
当你要设计一个电路,这个电路需要运行的速度很快,达到了FPGA所能跑到的极限速度,同时这个电路面积很大,你综合出来的面积比你所使用的FPGA要大那么一点点时,你就会对自己的设计有一些与现在不同的思考了。

网友:
主要是学习数字逻辑电路设计 而不是那些外围器件 切记切记!!

网友:
还是先打扎实数字电路基础吧,前端设计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怎么样写HDL代码,能使用的资源最少,最优化的意思么= =

网友:
学号FPGA最主要的是要有扎实的硬件基础。然后基于硬件的基础去做好设计,比如时序优化,逻辑门利用率等。这些平常做低速时不太注意的东西,在公司产品高速和批量生产的时候,带来的是直接的成本。

网友:
实际工程应用中如何进行优化,减少资源占用,特别是资源紧张的时候;分析问题,消除导致不稳定的BUG;某些专业领域的算法在FPGA 中的具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