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II11.1安装破解

楼主(2014-10-31):
近日安装了几次quartusII11.1,还没成功:
现在情况是破解权限确认是2035年,可是无法创建工程,会直接退出并在桌面上生成 tb2_ie_info.xml。
请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破解成功了吗?我之前也安装了,破解成功,能新建工程,但是最后compile的时候就报错了。Error (119013):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4CE115F29C7 device。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楼主(2015-07-09):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变化了一下安装顺序,就ok了。具体安装顺序好像是:11.1_173_quartus_windows->
11.1_173_devices_cyclone_max_legacy_windows->
11.1sp2_259_quartus_windows->
quartusii-11.1sp2-2.11-windows.
时间有点久了,我也记不清了呢。你可以试下,之后按照破解文件的做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