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与calibre安装集成问题

楼主(2014-10-31):
参照min4max 大大的牛文做的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最后一个小问题无法解决,求指点!

root@XXXXXX:/home/XXXXXX/project# ./cadence
21:31:17 (lmgrd) -----------------------------------------------
21:31:17 (lmgrd)   Please Note:
21:31:17 (lmgrd)
21:31:17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1:31:17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21:31:17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21:31:17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Flexera Software, Inc.'s
21:31:17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21:31:17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21:31:17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21:31:17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21:31:17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21:31:17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21:31:17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21:31:17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21:31:17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21:31:17 (lmgrd)   and UNIX. Contact Flexera Software, Inc. at
21:31:17 (lmgrd)   www.flexerasoftware.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21:31:17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21:31:17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21:31:17 (lmgrd)
21:31:17 (lmgrd) -----------------------------------------------
21:31:17 (lmgrd)
21:31:17 (lmgrd)
21:31:17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21:31:17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21:31:17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XXXXXX:/home/XXXXXX/project# 21:31:17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10.0.3 build 96543 i86_lsb) started on XXXXXX (linux) (10/31/2014)
21:31:17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1:31:17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21:31:17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flexerasoftware.com
21:31:17 (lmgrd) License file(s): /opt/mentor/Calibre2014/ixl_cal_2014.1_17.12/shared/license/license.dat
21:31:17 (lmgrd) lmgrd tcp-port 9688
21:31:17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21:31:17 (lmgrd) Started mgcld (internet tcp_port 39488 pid 14514)
21:31:17 (mgcl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10.0.3 build 96543 i86_lsb
WARNING: HOST <XXXXXX>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21:31:17 (mgcld) Server started on XXXXXX for:    mgc_s
21:31:17 (mgcld) mentorall_s    dftadvisor    fastscan
21:31:17 (mgcld) flextest    lbistarchitect    calcmpanalyzer
21:31:17 (mgcld) calcmpsimconx    caldesignrev    caldrclvseve
21:31:17 (mgcld) calfracturec    calfractureh    calfracturej
21:31:17 (mgcld) calfracturem    calfracturet    calfracturev
21:31:17 (mgcld) calibreadp    calibreci    calibredrc
21:31:17 (mgcld) calibrehdrc    calibrehlvs    calibrelfd
21:31:17 (mgcld) calibrelfdlite    calibrelfdmt    calibrelv
21:31:17 (mgcld) calibrelvs    calibreorc    calibreperc
21:31:17 (mgcld) calibrepvs_s    calibreqdb    calibrexl
21:31:17 (mgcld) calibrexrc    calibrexrcadms    calibrexrccb
21:31:17 (mgcld) calincrdrc    calinteractive    calmdpesvrf
21:31:17 (mgcld) calmdpmapi    calmdpmerge    calmdpview
21:31:17 (mgcld) calmpcpro    calmtopcpro3    calnmopc
21:31:17 (mgcld) calopcpro    calopcpro1    calopcsbar
21:31:17 (mgcld) calopcverify    caltdopc    calworkbench
21:31:17 (mgcld) calyieldanalyze calyieldenhance calyieldserver
21:31:17 (mgcld) ictrace        ictrace3    xcalibrate
21:31:17 (mgcld)
21:31:17 (mgcl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mgcld
21:31:17 (mgcld)
21:31:17 (mgcl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21:31:17 (lmgrd) mgcld using TCP-port 39488
WARNING: HOST <XXXXXX>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WARNING: HOST <XXXXXX>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WARNING: HOST <XXXXXX>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WARNING: HOST <XXXXXX>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楼主:
系统:Ubuntu14.04kylin 64bit
已设置redhat-release,系统的ubuntukylin-release未删

网友:
    什么问题?我没有看到有什么严重问题呀。是那些WARNING吗?你可以忽略这些警告,它们并不影响virtuoso以及其下所有工具的运行。不过你这儿出现了5个相同WARNING好像确实有点多了(我的系统运行Cadence只会出现一个这样的WARNING)。你设置了环境变量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吗?另外,你可以对$CADHOME/IC616/oa_v22.43.036/bin/中的sysname针对Linux部分做一些修改,类似这个sysname这样: sysname.rar (2.56 KB, 下载次数: 90 )  (不要忘记修改后更改文件的用户权限回到root)

另外上面你的终端显示也告诉你最好不要用root用户运行这些软件(为系统安全起见),建议使用非root用户。

网友:
系统:Ubuntu14.04kylin 64bit
已设置redhat-release,系统的ubuntukylin-release未删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要删除系统的ubuntukylin-release!!!否则你的系统可能将不能启动运行。对系统目录/etc等要格外特别小心,最好不要对其中任何东西作任何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大的回复!
我试了下,还是不行。。
具体的,做了如下改动:
1、hosts中行尾加入了hostid
2、修改cadence中的
      加入: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出错前)
      加入: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share/license/cadence_license.dat (出错前)
      加入:export LM_LICENSE_FILE=$CALIBRE_HOME/shared/license/license.dat{LM_LICENSE_FILE} (无变化)
3、cadence_license.dat
     SERVER XXXXXX ANY 5288 (注释掉也一样)
     DAEMON cdslmd /opt/cadence/IC616/tools/bin/cdslmd(注释掉也一样)
     FEATURE .........................................
4、sysname采用您提供的。。(uname -r ==> 3.13 ......)
     ${OA_COMPILER}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应该只影响sysnames  ... ...
5、节约空间、方便管理需要,doc,license是软链接
6、没有修改.bashrc,修改了home/XXXXXX/project/中的.cdsinit (calibre需要)
7、启动后,CIW中所有错误及警告如下:(头也加上了)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0s.

//

//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 (v2014.1_17.12) *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function mgc_rve_get_defined_var redefined

function mgcExpandFile redefined

function mgcGetMGCVersion redefined

function mgcDisplayMGCVersion redefined

function mgcErrorDialog redefined

function mgcWarnDialog redefined

function mgcMessageDialog redefined

"**** ERROR:  The menu procedures may only be loaded one time."

"****         Multiple loading may result in errors that require the user"

"****         to exit the application and re-invoke "

function mgc_load_calibre_menu redefined

function mgc_load_calibre_sim_menu redefined

function mgc_load_calibre_sch_menu redefined

function mgc_yesno_dialog redefined

function mgc_rve_init_server_socket redefined

function mgc_rve_check_process_list redefined

function _rve_data_handler redefined

function _rve_close_handler redefined

function mgc_calibre_start_rve redefined

function _opcwb_close_handler redefined

function mgc_opc_start_workbench redefined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win_pid_element.

//

//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 (v2014.1_17.12) *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rve_strings.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rve_globals.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rve_cell_table_element.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opc_table_element.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cv_globals.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eview_globals.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eview_privates.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eview_calibreview_startups.

*WARNING* (def): macro MGC_EVIEW_CONVERT_TO_STRING redefined

*WARNING* (def): macro MGC_EVIEW_PARSE_PATH redefined

*WARNING* (def): macro MGC_EVIEW_REMOVE_SLASH redefined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ccs_globals.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busStructure.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deviceStructure.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_mgc_netStructure.

WARNING: HOST <morocal>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WARNING: HOST <morocal>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还好没删。。

网友:
回复  min4max

感谢大大的回复!
我试了下,还是不行。。
具体的,做了如下改动:
1、hosts中行尾加 ...
引用 网友A:

    你为何有这两个:
加入: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share/license/cadence_license.dat (出错前)
加入:export LM_LICENSE_FILE=$CALIBRE_HOME/shared/license/license.dat

{LM_LICENSE_FILE} (无变化)

问题就出在这儿,你在用LM_LICENSE_FILE变量指向两个不同的license(一个是Cadence IC的license,另一个是Mentor Calibre的license)

为何不使用我的那个shell script中的CDS_LIC_FILE=IC_port@hostname对应Cadence IC的license以及MGLS_LICENSE_FILE=Calibre_port@hostname对应Calibre的license将Cadence IC和Mentor Calibre区分开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明白了,谢谢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8-06):
这个会有这么多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