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降(voltage-drop)标准

楼主(2014-10-31):
请问高手,后端设计中允许的最大静态/动态电压降分别是电源电压的百分之多少?不同的工艺尺寸下这个标准会不同吗?若不同,分别是多少?
谢谢!

网友:
这个要找foundry 问。一般静态5%,动态15%

楼主:
首先谢谢2楼,但这个值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晓得了,谢谢2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2015-04-15):
回复 网友B:

   静态/动态电压降和静态/动态功耗不是同一个概念吧?ICC工具分析出来的IR drop和report_power出来的功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静态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动态要做model的,跑起来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