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上采用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的共源级一个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14-11-01):
书上p48页讲到了采用二极管连接的PMOS负载的共源级的电路。关于增益有两个公式,(3.35) (3.37)这两个公式看似矛盾,不知该如何理解。求论坛大牛指点一下。

网友:
3.37里面(w1/l1)/(w2/l2)=Vov2^2/Vov1^2的,所以总的来说Av=Vov2/Vov1.   看一下公式3.34

网友:
3.35是通过3.34推导的,上下两管的电流相等,3.37是用3.36推导的,代入的是gm的表达式,没有管上下两管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15-11-20):
我也想到了电流,但是没想通过公式理解,去想直观解释了,看来还是功力不够深厚啊

网友(2016-05-12):
有意思 感谢 之前一直没想明白 两种公式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在此讨论成正比或反比意义在那呢 为什么有种感觉拉扎维是跟读者在玩数学游戏呢

网友(2016-07-03):
我好奇的是,它在一个支路里面,电流会不一样吗

网友(2017-04-14):
回复 网友C:

  电流一定是相等的,所以,假设Vov1变为2*Vov1,M2的Vov和W/L不变,则,(W/L)1变为1/4倍,才能保持id1和id2相等。增益还是3.35确定的。

网友:
3.37成立需要满足Id1=Id2这个前提条件,(un*Cox*(W/L)1)/(up*Cox*(W/L)2)这坨东西并不是常量,而是会随Vgs1-Vth1和Vgs2-Vth2变化而变化的量(为了保持Id1=Id2),所以不能说Av和Vgs2-Vth2成反比。如果把这坨东西(un*Cox*(W/L)1)/(up*Cox*(W/L)2)转化成Vgs1-Vth1和Vgs2-Vth2有关的式子(根据Id1=Id2),公式3.37就会化成3.35的样子。

网友(2018-03-10):
梅友冠电流和正反比有什么关系

网友:
采用二极管连接的PMOS负载

网友(2022-08-14):
例3.7不理解,有大佬解答一下吗,没怎么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