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时钟树的问题

楼主(2014-11-01):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用ICC做时钟树综合时,clock tree是从end-point点开始插buffer,还是从clock source点开始插呢?谢谢

网友:
source开始往后,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这么问啊,工具算timing不是从头开始推的吗,不就从头开始插吗

网友:
最傻的CTS应该是遵循MaxFan和MaxTran从末级开始一级级往上插。

现在的CTS是综合考虑,比如先计算优化级数,所以给你一种从始端开始插的错觉,其实这时候引擎已经考虑了EndPoint。

网友(2016-01-19):
回复 网友A:

   亲,你的意思是从endpoint 开始插?而不是从source??

网友(2019-04-18):
请教一下大家,时钟级数和逻辑级数是同一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