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cadence里用verilogA写的一个异或门,但是生成symbol的时候出问题了

楼主(2014-11-01):
module NOR(a,b,out);
input a,b;
output out;
electrical  a,b,out;
parameter real td=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r=0 from[0:inf];
parameter real Vdd=1.2 from(0:inf);
integer state;
analog begin
state=(V(a)!=V(b));
V(out)<+transition(Vdd*state,td,tr);
end
endmodul

出现问题是显示
*Error* index: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S") - nil
*WARNING* (DB-270212): dbOpenCellViewByType: Failed to open cellview (NOR symbol) from lib (cds_dyf) in 'r' mode because cellView database does not exist, or cellview type is not recognized by dbOpenCellViewByType.
*Error* dbSav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ggggg") - nil
*WARNING* (TE-4309): Extract failed for cellview 'cds_dyf NOR veriloga'

网友(2021-10-14):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3-09-08):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搞到最后发现是没有权限导致的。重启了一下软件之后,同步了写文件的权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