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节点电压范围问题

楼主(2014-11-01):
为什么最小是两倍的过驱动电压,而不是VGS+VGS-VTH?  VRmax是怎么求出来的?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1.M3 M4各有一个Δ的Vds,要保证饱和,M5需要两个Δ。

2.V1的漏最低电压Δ,V2最低电压为Vth+2Δ,V1电压Vth+Δ,因而,电阻最低电压为Δ,另外,为了保证M4饱和,栅漏电压差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