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ower plan 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01):
如图:

在昨晚place后发现单元不是摆放在vdd及vss之间!!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试试place之后再生成rail

网友:
std cells是通过rails供电的,,那是m2层,你这明显是上层的power,要通过via连下去,到m2才跟std cells连接的。你打开m2层,应该能看到std cells放在vdd跟vss之间。

网友:
請打開你的row然後看一下cell是不是都在row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