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with UPF

楼主(2014-11-01):
没有做过这种,请问有UPF的时候,DFT需要特别去处理网表中的isolation cell吗?

网友:
没有做过,不过多电源域个人觉得应该独立实现扫描连吧,或者单独插入一条链

网友(2015-08-12):
回复 楼主:

不需要做特殊处理的,可以把它当普通的cell去对待,反而是ISO cell 的使能端EN在DFT下需要关注,因为大部分的使能EN信号都是寄存器出来的,一旦该寄存器scan可控,那么shift时必定0/1变化敏感,这样会使得ISO cell的输出固定值(大部分输出端口会连接SI端),极有可能scan链会断掉,所有必须保证shift时,该使能EN信号不会有效ISO cell。

至于保证EN信号在dft的shift阶段为无效值,方法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在确实遇到这个问题了。有一个isolation_n 是到ISO CELL的,然后ISO出来后进入到另一个SI. 但是DFT的时候是没有连。报这个地方需要一个isolation。 我load到tmax里面,报了如下错误:UPF isolation signal */*/isolation_n had incorrect value X at end of test_setup procedure

网友(2015-12-23):
我其实没有理解你说的,“DFT的时候没有连”是什么意思,但是tmax的报告就是让你固定ISO cell的enable端,保证在shift的时候不会因为ISO 的enable端倒是scan链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