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环形振荡器的对称负载 (symmetric load vco)

楼主(2014-11-01):
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连接的负载呢?
如果去掉二极管连接的负载,只采用一个
管子,哪里不好呢?

symmetric load

symmetric load

楼主:
自己顶起 别沉啊

网友:
没有二极管需要考虑共模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razavi上说,作为电阻的管子要工作在线性区,如果工作在饱和区,每一级电路就
需要共模反馈电路。

怎么感觉矛盾呢?二极管连接不是工作在
饱和区吗?

《razavi P416》

《razavi P416》

网友:
二极管连接的负载就是用来确定共模电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确定工模电平的?

网友:
平衡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极管连接的器件流过一定的电流,源漏电压直接通过饱和区公式求出。当然,考虑PVT,不可能十分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因为尾电流是Iss=2*Id吗?那为什么不是去掉二极管连接的管子,另一个管子尺寸加倍呢?

网友:
diode连接的MOS管主要目的是补偿做电阻MOS管的电阻的非线性的。自己推导一下两个管子的等效导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种结果有什么区别呢?运放也会将pmos箝位为二极管连接,
为什么还要采用对称式负载(symmetricload)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就是 这里为什么要加VCTRL buffer一级呢?bias电路直接连接到VCO core(差分环路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网友:
不加二极管连接方式的MOS管,电路工作会有问题,若VC不能导通PMOS管,则电路就不能振荡了。也就是说要VCO在输入电压为任意值时,一定得有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这个解释很不错 谢谢你 请问为什么要在bias和ring OSC 直接加入一级VCTRL buffer呢?不加buffer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请高手解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啊  刚才问了别人 他说不加buffer是闭环驱动 可能会产生稳定性问题 加buffer是开环驱动 不知道对不对 先这么理解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它仅是从buffer角度说,buffer是一个闭环系统。直接驱动的话,是不是怕主极点受VCO的输入电容影响,导致不稳定,加buffer厚,环路的主极点应该就放在了运放的输出端口了,稳定性不受外部负载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有没有讲VCTRL产生电路的文章啊?一般都是由Nbit的数字控制tuning,不知道该如何设计啊?据说这种结构的VCO,VTRCL和freq不是线性的关系,指数关系?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对比一下这两种方法控制电压的范围有没有变化!

网友:
把论文原文再好好精读一遍。
另外,这个电路虽说能够达到很大的调谐范围,但是功耗变化也很大。
我只是来挣信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没做过这种VCO的buffer。我的都是直接LPF出来接VCO,中间没buffer。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好的 请问你做过VCO的温度补偿吗?有相关的论文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