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第三代非隔离LED恒流驱动技术

楼主(2014-11-01):
第三代非隔离LED恒流驱动技术.pdf (799.45 KB , 下载次数: 233 ) 这个里面讲到的TRUEC2技术有没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原理,这个占空比公司的产品感觉比之前的控制技术都要高端呐,另外这种控制方法是不是只适合LED驱动?相比第一代和第二代有什么不同?

网友:
新公司嘛,总要申请点专利骗骗人。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差那就更能随便说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确实是一种新的控制技术,不同以往,连振荡器都不需要,也没有斜坡补偿,传统BUCK电路的东西它少了很多

网友:
这类和 HV9910 看来类似 , 那 R1 如果是接 zener 那可能会须 1~2w 电阻,
和一般 hv9910 不同是, 一般hv9910 做法是 gate on 流过电感+ MOS电流, 放电是LED+ forward diode电流 所以 hv9910 是看流过电感+ MOS电流造成VCS 电压非真的 led 电流 , Duty cycle 应该是 gate on流过电流为 LED + MOS电流, 放电是LED+ forward diode电流 . 但是如果 vcs 控制够准 . 还有LED电流一般会含 inductor ripple current 应该可以, 不知道 Duty cycle 这专利量产下比一般 hv9910好多少 ?

楼主:
   duty cycle 的这些芯片用的所谓闭环恒流控制,感觉其实就是通过Vcs来控制导通/关断时间,看它的应用原理图和spec,整个芯片能够采样的就只有cs端的电压,所以外围电路看起来简单,而且对电感电容都没有什么精度的要求,有就行了,只是最后的滤波之后的纹波可能稍微有些不同

网友(2014-12-14):
看看BCD的同类产品,就知道占空比有多牛了

楼主:
看看BCD的同类产品,就知道占空比有多牛了
引用 网友B:

   到底有多牛呢?

网友(2015-04-09):
回复 楼主:

  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15-10-05):
感覺是新東西..先看一下..謝謝1!

网友(2015-12-15):
非常好,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