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与DSP低温通信数据错误问题

楼主(2014-11-01):
求助各位本人使用StratixII90的FPGA与TS201进行数据通信,FPGA向TS201发送数据,link时钟为384MHz,之前已经做了几十块板卡,低温测试通过,最近做的几个板卡,高温和常温试验都正常,低温试验时出现数据错误,发送的数据中,有一些字变成了全零,FPGA与DSP的程序都已经试验很久未出过问题,不知应该从何入手,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没接触过这么高档的东西, 纯支持了.
1. FPGA 送出的数据从何而来?
2. FPGA/DSP/board date code 和以前不一样吧?
3. 能够降低速度不?
4. 检查电源?
纯支持, 勿怪!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2016-07-28):
到底是电源系统的那部分的问题呢?是低温下电源纹波增大还是不稳定?还是上电时序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