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复用输入输出IO ESD设计

楼主(2014-11-02):
如题,请问复用输入输出IO ESD设计主要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问题,对于200MHz 左右的信号算是频率很高了吗?200MHz的信号周期才5个纳秒ESD脉冲上升10ns,是不是不能再使用触发导通的ESD结构?

网友(2015-03-11):
当然可以用啊
注意ESD打击时电压是高于正常工作电压的.
仿真时看正常工作时ESD保护器件漏电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

网友(2016-05-08):
同意2楼
另外ESD脉冲上升10ns 这个是HBM的? 实际过程中线缆接口对接的ESD 比如USB等的上升沿都在1ns以内 CDM在几十 ps 左右

网友:
另外 HBM10纳秒 HMM不到1ns CDM和CDE都可能小于250ps

网友:
能不能用得看你的RC响应时间是多少了!

网友(2018-08-22):
On-Chip ESD Protection for Integrated Circu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