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可以在仿真时用ISE自带的iSim而不用Modelsim吗?

楼主(2014-11-02):
(破解Modelsim又失败了。。。运行的时候总是不对,烦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ulsim的功能是不是有什么检查代码覆盖率的东西,不知道iSim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小工程用得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ise没有错误覆盖率的东西,简单的应用ISE足够了,复杂的需要modelsi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破解几次modelsim都没有成功,想问一下,Modelsim什么版本比较好,(稳定,最好是破解方法比较成熟的,当然功能也要大差不差)万分感谢

网友:
ISE自带的很好用了,我之前用的modelsim10,也是装过好多次,后来就不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