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的运放、比较器是全部管子工作在WI么?

楼主(2014-11-02):
亚阈值的运放、比较器是全部管子工作在WI么?还是除了偏置管和电流镜负载管以外的管子工作在WI?

网友A:
当然不是全部了,首先,排除低电压的需要外,你得明WI,SI等的性能区别。首先,WI的gm效率会更高,而SI则低,如果进入速度饱和会更低,那么,电流镜的gm低一点匹配更好,等效噪声电流更小,输入管的gm高一点,有助于减小非输入管的噪声和适配贡献,并且减小本身的输入电压噪声。而且,输入管WI小了,同样电流下,W/L会增大,考虑L的其他限制不便减小,则W会增加,从而又减小了输入1/f噪声和电压失配。因此,M1/M2/M6在WI了,其他就在SI,

网友:
Hi istart_2002 and zhanglian3088:

Sorry, I am not smart.
what is WI and SI?

mpig

网友:
Hi istart_2002:

Thanks for your help.

mpig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全部了,首先,排除低电压的需要外,你得明WI,SI等的性能区别。首先,WI的gm效率会更高,而SI则低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