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ndence数模混合仿真求助

楼主(2014-11-02):
我在candence ic里面新建一个verilog的cellview,然后输入verilog代码,保存时提示我:cannot find ncvlog executable from your path,Please update your path to point to the correct executable or use vmsNcvlogExecutable variable to specify the executable to use.
刚入门AMS仿真,准备做模数混仿,veriloga可以生成,求大神解答!
在线等。

楼主: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是Ncverilog的执行程序找不到

网友(2015-10-21):
回复 楼主: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Have you fixed that?

网友(2016-07-16):
同求这个问题

网友(2016-10-07):
我现在安装了INCISIVE131,但也是同样的错误,估计是配置出了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我的路径没有设置正确,按照另一个帖子的INCISIVE安装,路径设置正确就没有问题了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62606&from=favorites

网友(2022-01-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前辈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怎么设置路径呢

网友(2022-08-2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路径设置吗

网友(2022-12-12):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