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hfss 对弱耦合仿真不收敛问题

楼主(2014-11-02):
在hfss中仿真弱耦合腔体滤波器时总是不收敛,求解决办法,谢谢。
滤波器中心频率在900M,3dB带宽为10M。

网友:
(1)把收敛步数提高点;
(2)检查下模型,看设置是否合理;
不过900M频段,10M的带宽,即使采用腔体结构,实际中未必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专门问过ansoft技术支持工程师,说是手动加密网格,但是很复杂,最后用CST仿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