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上几个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2014-11-02):
1.p71页例3.14替中。M1的小信号漏电流被Rp和M2源端看过去的阻抗分成两部分。如何理解呢?电流不是从Vdd下来经过M2管然后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去M1一部分去Rp吗?2.p76页图3.63(a)中简单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电路。不太理解这两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当开启时电流是如何流向的?求论坛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p72页的例题3.15,无法理解Iout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表示的是M2管S端流出的电流吗?既然接入了一个恒流源I1,那么为何还有M1产生的小信号电流分流一说呢?

网友:
人家说的是小信号电流,你说的是直流电源。

网友:
如楼上所说,人家说的是小信号,你说的是直流。
71页,M2源端节点电流肯定是0,这是基尔霍夫定力。无关大小信号,至于你想说谁分成另外两个,都无所谓了,豁达点!
72页,还好你只是问out电流,没问那个点也接地后下面的管子还能不能工作!这个电流就是上下电流不平衡的结果啊,下面也是恒流源啊!二虎相争,必流血啊
76页,只是没画直流偏置,你看B图好了,分析直流工作视乎是你的长处啊,自己想想

网友:
对于71页,小信号下,M2的源端看进去的阻抗是对地阻抗,所以Rp和1/(gm2+gmb2)是并联关系。
小信号是啥意思呢,就是假设输入有个小的波动,看这个波动,对于电路其它部分引起的波动。以及对于输出引起的波动是多少。
这里波动是由M1的Vin输入造成的。所以总的波动电流时gm1Vin,这个波动电流会在M2和Rp之间分流。
如果这还不能理解那举个反例,对于大信号而言,如果M1的漏端点位升高,那M2的电流减小,Rp上的电流增加,而M1的电流不变,你觉得呢?这三个电流是什么关系呢?
所以,小信号只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所以不要太生硬的记模型。
另外两个都是小信号的问题,你自己悟一下吧,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详细的解答,现在明白了,之前没理解小信号在题目中的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想再请教下版主,在观察电路输入或者输出阻抗时还不太熟练,不知一般都是怎么做的?需要每个都画出小信号模型再来计算或者是直接观察出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您所提到的Iout点接地后下面管子是否还能正常工作的问题。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上接了恒流源,所以Id2=Id1=I1,因为M1管小信号电流的影响,所以小信号电流分流到M2管上的部分就是Iout端的电流?

网友:
你问问题至少把图贴出来吧?一点诚意都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至于小信号模型,我可以认为是一种万能公式,啥都可以求解,但问题是,电路复杂时这个画起来和推导起来都很费劲,懂得化简才是关键。就像用带入法求解方程式也是个万金油的方法,式子复杂后化简显得很重要,尤其在电路估算阶段。 有时候有些技巧可能还是必要的,譬如cascode的共栅管对电路噪声木有啥影响等等。
  至于输入输出阻抗,做题多了之后找感觉吧。
  欢迎和你讨论各种电路问题哈。

网友:
额~其实,你理解的差不多吧……

网友(2015-09-28):
6楼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