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命令行仿真求助

楼主(2014-11-03):
第一次用命令行仿真网表,不知道如何显示instance内部的线网的问题,内部线网显示出来总是net+数字形式,和自己取名对应的关系搞不清楚的。

例如

Simulator lang=spice

.include “A.cdl”
//
包含A模块,用spice

Simulator lang spectre
//
期望在spectre中仿真查看,不知道对不对??

……

I1 B
C
D
A
//
引用实例A模块

编写激励

保存option
save=all

用命令行spectre仿真,输出波形节点只有B C D 的,调用模块A内部的线网没法显示,譬如A中线网名resetcnt等,显示的一律是net+数字的形式,搞得没法知道对应关系。

  希望有大神指点一下,有相关文档也行,谢谢了

网友:
好像不能对每一条网线命名,只能查看。方法,选中要观察的对应模块原理图中任一条网线,Q出来,all显示打开后,就能直接看到各个网线的名字了,不过也是net+数字的。我只晓得这样子能便捷地分辨清楚。

网友:
cadence网标命名都是顶层优先的,你的‘reset', 'cnt'顶层有连接吧,所以显示的都是上面层次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