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insertion delay较小,skew很大怎么debug

楼主(2014-11-03):
report里也看不大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skew不可能比 insertion delay 大,除非不是同一个 clock, 因为 insertion delay 不可能是负的,可能是你对所用的 command 理解错了。
看一下是哪对 sink 的 skew 特别大,它们的 insertion delay 分别是多少

楼主:
    我说的大小都是相对于自身的,不是两者比较。比如insertion delay 1.2 ns,相对来说可以接受,但是skew 200ps,相对来说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这组数据并不能体现什么具体问题。在我看来它们很合理,它们本身又没有比例关系,怎么优化依赖于 design 本身和你给的约束,当然还有 tool 的能力。你可以把 target_skew 设成一个比较小的数而不是0试一下

楼主:
回复  herrzhou

    那你这组数据并不能体现什么具体问题。在我看来它们很合理,它们本身又没有比例关 ...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skew和你所设的skew到底是什么关系?设的越小不一定最后的skew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