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s时的pin

楼主(2014-11-03):
在cts时候,有3种pin,分别是stop pin  float pin exclude pin,这3种pin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求大神赐教

网友:
Stop Pins:对DRC和时钟数的skew,insertion delay进行优化。
Float Pins:可以由用户定义内部时钟的delay,常用于IP core或者是RAMs。
Exclude Pins:CTS时只fix 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