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与DC出来的netlist 用conformal lec做形式验证可行否?

楼主(2014-11-03):
如题,如果是用synopsys的formality,有SVF文件帮助形式验证。用cadence的conformaly要注意什么,我跑的结果是在MAP的时候就说很多不匹配。// Processing Revised ...
// Modeling Revised ...
// Warning: Golden and Revised have different numbers of key points:
// Golden  key points = 13377
// Revised key points = 8410
// Mapping key points ...
// Warning: Golden has 5271 unmapped key points
// Warning: Revised has 373 unmapped key points
================================================================================
Mapped points: SYSTEM class
--------------------------------------------------------------------------------
Mapped points     PI     PO     DFF    BBOX      Total
--------------------------------------------------------------------------------
Golden            469    979    6514   2         7964
--------------------------------------------------------------------------------
Revised           469    979    6514   2         7964
================================================================================
Unmapped points:
================================================================================
Golden:
--------------------------------------------------------------------------------
Unmapped points   DFF    E      Z      BBOX      Total
--------------------------------------------------------------------------------
Unreachable       92     50     0      0         142
Not-mapped        130    5136   2      3         5271
================================================================================
Revised:
--------------------------------------------------------------------------------
Unmapped points   DFF    DLAT   BBOX      Total
--------------------------------------------------------------------------------
Unreachable       71     2      0         73
Not-mapped        1      369    3         373
================================================================================
// Warning: Key point mapping is incomplete
// Running automatic setup...
// Remodeled 6261 gated-clock DFF/DLAT(s) in (R)
// Merged 43 DFF/DLAT(s) in (G)
// Merged 1 DFF/DLAT(s) in (R)
// Modeling sequential merge in (G).
// Modeling sequential merge in (R).
// Automatic setup finished.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用conformal  lec跑的形式验证。
不map有很多原因,我看你golden里有不map的E pin,请问下,你读library的时候是不是需要pad的lib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需要LIB文件吧,仿真文件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有个项目的某block遇到不map的,E pin,当时是把“read_library -liberty”读的lib文件换成了“read_library -verilog”去读.v文件,然后解决了。   其他还没有遇到过E pin的不map。

网友:
lec主要用do文件来引导pass ,do文件由rc提供写出,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研究conformal验证问题,错误与楼主一致,如有解答请告之,非常感谢!!!!

网友(2016-01-14):
对formality而言,dc会write一个svf文件帮助比较。
对conformal lec而言,也可以用dc 使用report_resource 命令写出一个类似.res的文件来指定data path
在conformal lec使用analyze -data_path .res的命令就可以比对通过。

网友B(2016-11-11):
我在用lec 中加载filelist 中有很多.vp文件 不知道是不是和普通的verilog文件读法一样? 现在老是报告模块没有define ,文件列表和仿真的文件列表是一样的

网友C(2017-03-22):
个人经验:
conformal LEC 做验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如果设置正确,出来的golden和revised file里面的key points的数目不会相差很大,如果很大,可能存在错误,比如有lib没有读全,或者naming rule设置有问题,或者你的RTL读的有问题,比较复杂的是RTL和netlist做对比,netlist和netlist之间一般比较简单些。

做lec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你在做综合的时候,顺便就生成dofile,以备LEC。另一种就是直接写脚本来做,一般流程是:1,设置golden和revised file ; 2,设置naming rule,blackbox之类;3,读Lib;4,设置约束(dft相关的东西);5,设置system_mode以及compare之类的(R2N和N2N稍有区别);6,产生report。

网友(2017-05-09):
回复 网友C:

    你好,DC之后怎么进行lec,网上说是用rc产生do文件,那用DC怎么进行lec,需要怎么样产生do文件,看了楼上的说用report_resources,可是依然不对

网友(2018-08-19):
回复 楼主:

   report?

网友(2018-11-02):
同样在学LEC,命令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lec 中加载filelist 中有很多.vp文件 不知道是不是和普通的verilog文件读法一样? 现在老是报告模块 ...

LEC 不能识别.vp格式,.vp格式是simulation的加密档,可以换成.vpx 文件(LEC吃的加密档)

网友:
dc+conformal 对于简单模块式可以的。
但是对于复杂模块,很多名称不能map,会造成fail;
所以不能保证这种流程对所有模块都适用。
最好的方法是dc+formal,然后用conformal再二次检查,conformal能过最好,过不了仍然有formal结果备份;

网友(2022-05-31):
To record setup information for formal verification tools other than Formality, use the
set_vsdc command. The command records setup information in V-SDC format for efficient
compare point matching in third-party formal verification tools. The V-SDC format is a subset
of the automated setup file used by Formality. The V-SDC file is written in plain text, whereas
the automated setup file is encrypted and compressed.

网友:
可以在DC中使用set_vsdc命令

网友(2022-10-18):
你好,最近在学习Conformal LEC工具有两个疑问,请大佬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
conformal LEC 做验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如果设置正确,出来的golden和revised file里面的key ...

你好,最近在学Conformal LEC ,遇到两个问题,请大佬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1-在LEC进行verification时会出现unmapp的情况,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确定这是由于文件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建模策略不全的原因呢?或者像Formality一样可以吃进DC产生的svf文件,进行一个对比验证。吃进svf文件时,验证通过,不吃的时候验证不过,代表我们的建模策略不对。

2-DC综合时,如何产生LEC所需要的dofile呢?

网友D(2024-12-18):
DC+LEC到底用哪些文件来替代svf这种效果呢??按照前面的方法似乎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LEC到底用哪些文件来替代svf这种效果呢??按照前面的方法似乎不行

vsdc2usetup.py + vsdc在一定程度上有用,但不完全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LEC到底用哪些文件来替代svf这种效果呢??按照前面的方法似乎不行

参考一下

(VSDC)vsdc2usetup.pdf

网友D:
谢谢,除了这个还需要吃什么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除了这个还需要吃什么文件吗?

analyze datapath 或者analyze compare的时候可以吃resources report辅助复杂设计验证,不过我感觉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E(2025-06-27):
大概说一下:1. 读取svf.txt(formality读svf生成的明文) 2.LEC的安装路径下有个脚本,用那个处理svf.txt生成map文件,然后读取到lec中大概就行。 试过,可以。
另外情况:1. rtl例化dc独有的dw_ip:这种挺麻烦,需要读dc的gtech; 2. 做过retime应该就没法用lec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概说一下:1. 读取svf.txt(formality读svf生成的明文) 2.LEC的安装路径下有个脚本,用那个处理svf.txt生 ...

请问这个脚本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脚本叫什么名字呢

是个Python脚本,具体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