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创建新器件

楼主(2014-11-03):
每次使用PDK都是foundry给好的,器件什么的都是有的,但是遇到新工艺,没有PDK,于是就想自己按照pdk中器件模样建个器件出来,先从analogLib中拷了个pmos4过来,但是实际使用的是五端器件,即比pmos4多了一个隔离环psub。想当然地在原pmos4的symbol中加了一个psub的pin,但是在导出网表的时候cadence会提示
“cannot be found in the switched master of the instance”
不知道为什么谁能帮着提示一下哈,这个switched master of the instance是个啥玩意?

另外还请各位不吝赐教pdk中器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最好有个教程啥滴,学习一下,pdk中的器件没有schematic只有symbol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论坛好冷清呀,问的问题怎么一直没有回复呀,只能自己顶一个了。。。。

网友:
很少用到五端器件,就算是iso管子,用到的模型也只是4个端子,虽然它是五端device。是不是cdf中没有你自己在symbol中添加的端子?你自己去添加以下,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2015-02-17):
同问啊,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同问,一直想了解这个

网友:
自己也很想知道这个怎么搞得。还有怎么把工艺仿真的mos变成cadence中的器件模型呢

网友(2015-03-28):
这个挺好解决的,其实多数这个额外的PIN只是layout用到,仿真只有4pin,
Cadence device的各种view:hspiceD,spectre,auCdl........... 都对应在CDF里面,某个view改动后都要修改相应的CDF,否则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说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cadence关于CDF属性的user guider吧~
在CIW--Tools---CDF---Edit...

网友(2016-04-0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刚好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不到怎么创建一个关联指定model的五端模型symbol,求指点一二

网友:
我从工艺库另一种5端器件复制一个过来,然后在cdf里面改好model为另外一种(spectre和Hspice D下都改了),在电路里面添加这个新建的器件没问题,q查看其属性都好好的,但是导出网表其端口是对的,然而model还是最原始的那个model,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指点。

网友:
目前遇到一样的问题,同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export cdl的时候netlisting mode用的什么?

如果选analog就改cdf aucdl里的model name,

如果选digital直接改instance symbol的model name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果然改了aucdl导出网表里面model就正常了!!提醒一下大家在那个页面右上角有个cdf type要修改成base,在effective下修改导出网表的model还是不正常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说的更详细一些,目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由于没有五端器件,只能调analoglib库的四端器件pmos4,copy到新的库里,手动增加一个psub端,然后不知修改cdf,目前的问题是不能产生网表,请大神详细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2017-04-23):
去CDF 里面修改EDIT ,我经常要试好几次才成功的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的,必须在base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