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胜!!!单端口和双端口RAM的区别是啥???

楼主(2014-11-03):
单端口和双端口ram的区别是啥???

具体能说下么???

网友:
单端口RAM是一个口写入,一个口读出;双端口是两对写入读出,可以实现两路独立的写入读出,但是要控制好各自的读写地址不发生冲突。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端口ram是ram的读写只有一个端口,同时只能读或者只能写。
双端口ram是ram读端口和写端口分开,一个端口能读,另一个端口可以同时写。
还有一种ram,叫dual ram,是ram有两个双端口(相当于4个口),就是两个双端口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