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做完后,请问加PAD的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2014-11-03):
模拟版图,后仿真做完了,其他规则检查也都过了。
1、对PAD有点迷惑,金属引出来还需要做成什么形状,而加PAD怎么加,是手动画,还是说用脚本加?PAD对后仿真有多大影响,应用频率在几十MHZ。

2、年底流片,那么是否需要加入ESD电路?

不是很懂,诚求教~

网友:
1、什么工艺?去找fab要模拟IO库。IO相应用法见datasheet。如果没有,那可能就需要自己画了,模拟IO是bonding pad+esd。模拟esd通常情况下为双二极管。具体pad大小需要看你的封装条件,一半50μm-100μm都有可能,为封装金线直径2倍。模拟IO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多吧,最多也就几十,手动加就好了。频率在几十M对于IO寄生要求不大,模拟IO没啥寄生和电路,需要注意的是封装和外部测试电路整体寄生约在几十pf级别,你的电路能否驱动?后仿真需要加一下这方面的模拟负载。

2、fab提供IO一般体硅大工艺线条保hbm 2kv,自己做基本就看天吃饭了,没有几个迭代很难把这个东西做高。多留裕量吧。

一点经验,抛砖引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非常详细,帮助甚大
SIMC18工艺,IO不多,个位数,我尝试联系厂家试试。

几十PF的寄生是指输出引脚吗??好大,每个引脚这么大电容怎么工作 这样对电路影响巨大。。。还是我理解偏差

不懂这些都不好和工艺厂交流= =。

网友:
不是理解偏差,pad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寄生基本都在pf级别了,考虑到封装管壳和测试板上的寄生,这个数量级基本没太大问题。所以特别高频的电路测试一般就直接bonding到板子上测试。莫非你的仿真都没加输出电容的?

SMIC18?模拟IO肯定有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明示一下IO在库里的名子,我找遍了没找到
    仿真时输出挂的是5PF,几十PF感觉好大,一些低功耗的应用不是基本无法驱动,我看好多高速设计大概就挂2 3PF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速设计的测试一般都不封装,直接bonding到板子上测啊 ------5pf也就是个pad电容。当然你挂这个仿也行,建议挂10pf-20p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PAD已经问工艺厂要了,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又更加迷糊了,那高速应用该封装还是得封装起来的吧,看TI ADI那些高速芯片,封装起来以后过大的封装电容咋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懂鸟,和其它版友一起讨论吧,说好我是来抛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噢噢,谢谢~

网友:
RF的IO和普通的画法不一样,她对寄生非常敏感。
普通模拟的IO还是比较简单的,一般过8kv不是很难(牺牲一点面积),HBM我做的从0.5~0。11都过8kv

网友(2020-07-01):
输出电容大,就增加Post drive 的驱动能力,增大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