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loop该如何约束?

楼主(2014-11-03):
如题,请教各位达人,在DC综合时,设计中有loop该如何约束?

网友:
要看是什么loop,若loop无dff,要反馈给设计检查是否无害。若有dff,也不用特别约束,工具为了分析timing,会将其从某个点切断去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oop的输出端是到dff的D端的,可是loop的input端有一个是clk,也不需要去关注吗?那么在PR的时候呢,需要定义为false path吗?

网友:
能发个图描述一下loop的电路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