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的最小共模输入范围是450mv,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较100mv么?

楼主(2014-11-03):
因为vthn=1.99v,vthp=-1.74v,这样vic,min差不多是450mv,有什么办法可以和100mv做比较么?

网友:
如过非要比较的话,可以用PMOS做的源极跟随器,提升电压

网友:
不理解,Vcom 和Vth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
又没有人说管子不饱和就不能比较了,你比较也不是追求线性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什么高压工艺?
为什么Vthn>>Vthp呢?
很是奇怪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这是什么高压工艺?
为什么Vthn>>Vthp呢?
很是奇怪
引用 网友A:

vthn>vthp的情况也不是非常少见吧~

网友:
有办法,加个前级电路,把输入信号放大不就行了

楼主:
有办法,加个前级电路,把输入信号放大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路?

网友:
做全差分吧,如Vinp-Vinn与Vrefp-Vrefn比较

网友:
楼主至少把电路图贴出来吧,这 啥玩意没有叫人怎么回答?
另外,阈值电压超大很让人震惊。
“Vic差不多是450mv”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告诉你一个运放只能有一个确定的共模输入电平吗?
我想楼主的意思肯定是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要接入100mv的固定电平,但是输入摆幅的低端又达不到100mv,因此才有了疑问,其实100mv不在输入摆幅内比较器也可以进行比较,但是最好让100mv进入到输入摆幅,这样在比较器真正开始工作开始翻转输出状态的时候管子都工作饱和区,输入管有大的跨导有利于比较的精度。

楼主:
对 是比较电平为100mv,最小共模输入电平是450mv。
最小共模输入电平不是定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输入摆幅的最小值是450mv,共模输入电压可以不同,另外,你的比较器在工作的时候还要加共模电压?不可能的。摆幅和输入共模两个概念还没搞清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100mv打不开输入Vref管(不管是N输入或者P输入),认为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比较,是吗?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100mv打不开输入Vref管(不管是N输入或者P输入),认为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比较,是吗?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100mv在比较器的共模输入范围之外,比较器无法比较。已经决定用vthp>vthn的管子来做了~

网友C:
意思是100mv在比较器的共模输入范围之外,比较器无法比较。已经决定用vthp>vthn的管子来做了~
引用 楼主:

   楼主那我回答对了啊,给分呗。另外,你一直不贴出具体的电路来,实在让人无法做具体分析,建议你用P管做输入管,这样共模输入电压的下限可以到达0V(先查阅工艺参数,这个可以自己手算,不行的话调一下W/L或者尾电流)。

网友:
用动态比较器  输入为p管 工作在线性区就好了

楼主:
如过非要比较的话,可以用PMOS做的源极跟随器,提升电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样做的什么资料啊~

网友:
输入PMOS的管的bulk端连电源电压,由于衬偏效应Vthp也可以增加的,另外,折叠式的运放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负输入端分别做跟随呗,电流源负载的P管输入跟随器,失调、噪声什么的可能会大点,看你是不是care了

网友:
楼主 你这悬赏是乱给的吗?搞笑啊

楼主:
楼主 你这悬赏是乱给的吗?搞笑啊
引用 网友E:

小小超第一个提出可行的方案的啊~

网友E:
小小超第一个提出可行的方案的啊~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试试PMOS做输入对管NMOS做尾电流?这样理论上共模输入范围可以到地以下,更别说你的100mv了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正负输入端分别做跟随呗,电流源负载的P管输入跟随器,失调、噪声什么的可能会大点,看 ...
引用 网友F:

加了跟随器,失调会变大多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特卡罗仿真下,两三倍应该有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跟随管衬底接自己的N阱 或者 接输入对管的N阱,哪个好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差别我倒没有考虑过,第二个多了个衬偏。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这个差别我倒没有考虑过,第二个多了个衬偏。
引用 网友F:

这个结构用来做运放可以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没什么问题,多了一级,做好补偿,保证相位裕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带宽要多少了,第一级跟随引入的极点比较高,一般情况下miller补偿也够了,仿真看看吧。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看你带宽要多少了,第一级跟随引入的极点比较高,一般情况下miller补偿也够了,仿真 ...
引用 网友F:

源跟随管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2014-12-26):
回复  istart_2002
这个差别我倒没有考虑过,第二个多了个衬偏。
引用 网友F:

第一级跟随器用NPN管会更好点吧?

网友(2015-06-01):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折叠式的运放不行呢?

网友:
wan quan bu 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