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同一个电路对于大信号和小信号,延时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4-11-03):
大家好:

        如题,对于一个电路(运放)来讲,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延时是一样的吗?

谢谢各位!

网友:
大信号一般小于小信号

网友:
大信号一般差些,受slewrate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y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说大信号小于小信号延时呢?

我觉的大信号看SR,小信号看主极点。两者不一定一样,如果是有源电阻的话,就都和电流、电容有关了。

请指正

网友:
按照电路,用公式计算下t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公式啊,能详细说说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