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的 AC response

楼主(2014-11-03):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带隙电路,跑ac response时,遇到下图状况

ac response

ac response

上是振幅响应,下是phase

请问这是spectre分辨率问题吗?

要如何设定才正常呢?

网友:
扫描的点太少了,增加十倍再试下呢。。。

网友:
可能你的电路有误

网友:
应该是电路参数有问题吧,或是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