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非对称高压LDMOS N管的S端和衬底B是不是必须接最低电位?

楼主(2014-11-03):
54资产

非对称高压LDMOS N管S端和B端必须接最低电位,P管的S、B也必须接起来?不能叠起来用?(比如三输入与非门的上边两个N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非对称Nmos
S-B
间是低耐压 , S端不耐高压, 要耐高压请改使用 high side nmos mos.

网友:
一般LDNMOS的S和背栅都是短接在一起的吧,这种情况下就看背栅和PSUB是否隔离了

网友(2019-03-21):
最近也有同样的疑惑,因为结构要求asym PMOS的s和b必须分开接,改用其他类型的管子又不满足性能的要求,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