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paging system

楼主(2014-11-03):
why do paging systems need to provide low data rates? How does a low data rate lead to better coverage?

网友(2015-02-17):
寻呼可能不知道用户位置,需要全网传送,占用过多资源;第二句可以先把仙农定理仔细学一下

楼主(2015-03-26):
回复 网友A:

   shannon公式是讲信道容量、带宽和SNR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说,如果我把信道容量降低了,那么对SNR的要求也就降低了,而大面积覆盖,必然会导致小区边缘的SNR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