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求助

楼主(2014-11-03):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做DDR3,遇到一个问题,程序大体流程是这样的,先往DDR3里写16次数据,然后在读出来,这是一个循环,用modelsim仿真可以正常读写,但是下到板子里后,发现重复四次后app_rd_data_valid信号一直没拉高,各位大虾有遇到相似问题的么? 求指教,跪谢,

网友:
具体不太了解为什么,但“四次”是个比较典型的数字。很多操作都是可以连续写四次不需要ACK,再之后就需要ACK后才能写下一次。相当于通路上存在四级流水。
你的问题也是四次,所以可能是写给DDR后都没有得到ACK,所以后续都被锁死,等待响应后才能进行下一次读写操作。

网友:
确保在板上的时序与仿真的一样!!!

网友:
initial state i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