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非对称高压LDMOS N管的S和B必须接一起么?

楼主(2014-11-04):
高压LDMOS N管的S和B必须接一起 并且接芯片的最低电位么?

网友:
第一:你要考虑你S那边电压是多少?
第二:你要考虑是什么部分在耐压,需要补需要两端都耐压

网友:
不一定,可以拆开的,嘿嘿,这样自玩一下风险还是很小的

网友:
印象中,是可以分開的.pdk裡面有選項.

楼主:
印象中,是可以分開的.pdk裡面有選項.
引用 网友A:

分开以后还能耐高压么?

网友:
为什么S和B一定要接一起?

网友:
不懂,等大神

楼主:
为什么S和B一定要接一起?
引用 网友B:

不耐高压啊 接起来电位差就是零了

网友:
耐高壓 應該 與 s b 接不接一起無太大相關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才多大的压差啊?

耐压值应该是有工艺决定的吧。

再说你不担心引入衬底噪声??

网友:
一般不都是Drain 耐高压么 ?

网友:
S和B接一起可以防栅锁效应,跟耐压没关系啊

网友:
可以接不同的电位的。和低压器件一样。就看foundry有没有这样的结构了。但是面积会比s与B做成butting的形式要大一点。因为S与B之间需要隔很长的氧化层防止S和B之间漏电。看下面的foundry给的剖面图。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一定要接同电位,不一定要接最低电位

网友(2015-11-17):
不同工艺下,可以分开,但是分开后,DIE SIZE 更大,

网友(2016-03-10):
如果LDMOS的S端既有N注入也有P注入(在N注入挖洞进行P注入),说明S,bulk坐在了一起无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