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流镜像比例因子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如下图所示的最基本的电流镜结构,我想请教各位一下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的比例多大比较合适,比如我的输出电流需要100mA,那么输入电流多大比较合适,还有就是如果输出/输入的比例过大,会带来什么问题。期待大家的答复,十分感激!

网友:
主要从噪声和匹配方面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担心匹配的问题,如果我想得到一个100mA的输出电流,输入电流为10mA的匹配性会好于输入电流为1mA,但是会增加功耗。
我想请教一下,最大的电流比例一般会取多少,失配的问题通过前端仿真我看不错来。

网友:
楼主好问题,我也来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问题是
, 如果input 1ma mirror 100ma

a.

1:100
直接 mirror

b.

1:10
再来是
1:10 => 1:100

这两方式那个比较好吗?

以前我们碰到是分两段方式
, 两边都可以 trim ,
在来
1:10 可能mismatch 会比直接 1:100 小些, 毕竟你如果 mos mirror 1:100 那得画多少根?
另外
current mirror 如果拉高mos L 可以改善, simulation 就可以看出 w/l 保持下, 如果直接拉高 L , corner sim 偏差会降低,
还有一点如果你要最后 100ma accuracy , 也可以最后做 trim,只要前面offset能被 trim调回来,
不过一般还是会前面做准点, 后面加trim , CP yield rate可以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我的电路如下(P1的栅和漏接一起):

Iref=1mA,流过N2的电流需要是100mA,P2:P1=K1,N2:N1=K2,那么K1*K2=100,内部功耗=Iref*(1+K1)*Vdd。
从功耗的角度考虑,我希望是K1越小越好;从电流匹配及版图面积的考虑K2也不能太大。
根据您刚才提供的经验,需要在这两个值之间做个折中。
我想把K1=5,K2=20。
非常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
你只使用 一级?  current mirror 为何不 cascade ? 一来PSRR会好且更准, 单一级会mismatch 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需要考虑一下面积,我会尽量使用cascode结构。多谢!

网友:
主要看你要多大的精度了。精度要求高,那么肯定是镜像比小一点好。要提高精度,电路方面,vdsat大一点,器件面积大一点。版图方面,共中心对称,周围放dummy,layout的时候尽量使每个器件周围环境相同。monte-carlof仿真要看标准差的3三倍(3-sigma),这样置信区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您的回复。这样考虑就很全面了,现在是如何做折衷的问题了,我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项目最在意的参数,最后再定下来如何取舍。

网友:
赞一个。这个比较全面了。

网友(2024-10-18):
学习一下,从面积,功耗,匹配,噪声,四个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