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face编译报错

楼主(2014-11-04):
本人初学SV,按照书上的例子写了一个interface,编译出错了,求大神指教!

编译报错

编译报错

SV代码

SV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学的SV。。平时用MS,没用VCS

网友:
果然是初学,并且估计verilog也是初学,仿真器也是初用

网友:
vcs -sverilog -timescale 1ns/1ps file.sv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什么指令?   另有什么好书推荐一下吧,谢啦:-D

网友:
开启sv语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