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TOP248YN的80W反激电源遇到烧管子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小弟最近在用TOP248YN做反激开关电源,炸了五次管子,现特来求教,请大神指点。

下面是变压器参数:

磁芯用EFD30,扁平状的

初级50匝,加气隙后电感量400uH

次级18V绕组6匝,8V绕组3匝,辅助绕组5匝

初次级漏感60uH(有点大)

开关频率,132kHz。

五次炸片子情况:

第一次,初次级匝比不对,导致反射电压太高

第二次,个人分析初级电感量太大,当时是1.3mH

第三次第四次,断电之后什么都没改,再上电就炸了

第五次加了重负载,烧了。

现在的情况是正18V加50欧姆负载,正8V加40欧姆负载,两组负输出分别加了20k的假负载,上电后变压器有嘶嘶响声。不敢加重负载了。

另外我把频率降到66k,反馈电压只从18V取出,而且在上边的分压电阻两端并了一个2.2nF的电容,响声小了不少。

现附上原理图和TOP248的数据手册,请各位帮忙看一下,分析分析原因。在此谢过各位。

TOP242-250 GX Family-中文.pdf (3.8 MB , 下载次数: 11 )

楼主:
希望各位踊跃发言,集思广益。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环路的问题

网友:
你把正负18V和正负8V两个绕组分开绕。另外,每个正负电压加负载应该加一样的吧。两种正负电压串绕,你这样不平衡的加负载,会不会对电源电路本身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