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探讨mw_lib文件

楼主(2014-11-04):
在TSMC工艺文件里的mw_lib中有cell_frame和frame_only这两个文件,通过查看,发现这两个文件中的区别主要是在这两个文件下的CEL文件不同,在cell_frame文件下的CEL文件里包含了所有cell的milkyway文件,而在frame_only文件下的CEL文件里就只有一个milkyway文件那就是:unitTile:1;那么问题来了:1、这两个文件夹:cell_frame和frame_only,有什么不同?从字面的意思可否说明一下,然后主要是用处是什么?用在哪儿?
2、在frame_only文件下的unitTile:1这个文件有什么用?用在哪儿?有什么功能?

PS:查阅了工艺商提供的DESIGNKIT.INFO文件并没有说明,貌似是一种默认的东西,希望前辈们提供帮助~

网友:
就字面上來看,
unitTile就是一個pr的height/width最小單位, 通常define在tf裡面,

有gen過stdcell frame view的應該都知道,
在完成setPRboundry之後會再CEL view中多出這個unitTile的file,

回到主題,
應該在cell_frame裡面也會有一個相同的unitTile file,
可以比對看看是否是相同的

不過使用上應該就是使用cell_frame這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悲剧的我发现我下载的库只有FRAM,CEL这个文件夹是空的,在icc导gds的时候,提示我找不到设计中的所有cell,因为icc只要用FRAM文件夹下的信息就可以完成pr了,这点有点像encounter的lef文件。

请问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再icc中把用到的std_cell的gds给merge进去么?

网友B:
cell_frame就是含有cel view, fram_only就是不含有celview
有的公司flow直接从cel view里面gds merge的,

也就是不用在icc外面merge gds了,write_stream直接merge,
看应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查看,确实在cell_frame中的CEL中也存在unitTile:1这个文件,貌似好像也是一样的,不知道工艺商那边这样的单独列出来的目的是如何的?或者这个的作用,可否再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库文件不全,无法完成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意思是其实我们只用cell_frame下的库文件就可以了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原始的stdcell GDS的話,開啟mw lib, 並stream in該GDS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用法應該是像icfbicfb 大所提到那樣,因為業界中的確有這種作法,

PnR只用FRAM, 在layout tool merge後直接使用link的reference stdcell gds,
你的情況...應該可以用cell_frame就用cell_frame就好

至於為什麼frame_only沒東西嘛....
應該是...沒抓完全吧?

楼主(2017-03-30):
回看一下,受益颇多

网友(2017-07-10):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replying, I am learning

网友(2020-02-21):
感谢大家指教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B:
cell_frame就是含有cel view, fram_only就是不含有celview
有的公司flow直接从cel view里面gds merge的,
...

学习了。

网友:
不同方式制作的NDM库,打开能看到的区别为:
1)frame-only带有文字,cell-frame没有。
2)库列表上,cell-frame的cell展开,多一个design条目
没有看出有多少区别?知道的回答一下。

库区别

库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