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产生的sram与register fil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04):
使用memory compiler产生single port存储器的选项有两种,一种是register file,一种是sram。阅读产生的datasheet文件,register file比sram在端口上少了一个OEN端口(输出使能),其他相同。时序对比了一下,也是相同的。
工作时钟频率上,register file比sram最快时钟频率要快。功耗上,register file相对要小一些。

以上是我从产生的datasheet上能看到的,但由于是功能相近,设计对时钟频率要求也不是很高(两种都可以),OEN端口也不是必需的。

那么,在选择上主要的根据是什么呢?

楼主:
附加一下,面积来说,RF要比SRAM小

楼主:
那么既然都是同样的功能,RF要比SRAM在各个指标上都好。为什么还要有SRAM的存在,比较疑惑,难道就是为了那个OEN的功能吗?
或者是RF要比SRAM的IP核要贵?

楼主:
综合出来的datasheet

楼主:
还是求助啊~~~~~~~~~~~

网友:
使用memory compiler产生single port存储器的选项有两种,一种是register file,一种是sram。阅读产生的dat ...
引用 楼主:
[/quote】大容量的时候,SRAM的速度是有优势的。并且SRAM速度快,面积小。同样大小的register,面积就很大了,速度也慢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么说是memory的容量不够大~~~~如果选择综合大容量的,SRAM的优势才会显现出来~?

网友:
从结果上来看RF适用于小容量的(<4K),SRAM适用于大容量的,具体的原因得看电路原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结论应该是这个样子~~谢谢~   待我有机会综合一份大于4K的RF和SRAM作比较
   关于这些memory IP core的版税(royalty)怎么计算在wafer中,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相比于Resgister File, SRAM包含更多的模块和功能,比如Redundancy, SRAM会有Column和Row两种,还有  timing control电路也有差别。而且SRAM允许的容量更大,比如更多的Bank,所以里面为了驱动大容量,负载也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从原理上解释了一下RF和SRAM上的区别~~~   那么从您的解释上来看,以我使用的角度说,在小容量的时候使用RF着实要比SRAM更实惠,当在大容量时可以考虑使用SRAM,是这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我个人觉得:小容量的应用下,优先选择RF。

网友(2015-06-19):
学习了,正好不是太清楚

网友(2015-10-07):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到memory compiler 为啥我没看见可以选择regfile的

网友:
以前好像RF和SRAM的bit cell不一样, 但是65以下bit cell都一样了,那么就只有interface/control部分的电路不一样了

网友(2016-03-16):
附件全是❓,无法看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您的附件全是?,无法看

楼主(2016-04-18):
回复 网友D:

   好久之前的事了,附件本地已经没了。。。

网友:
主要就是速度和面积的权衡吧,容量越大,SRAM的面积优势越明显

网友(2017-05-04):
顶一个  今天研究了好久RF和SRAM的区别 确实在mem比较小的情况下 用RF划算,并且同样的mem,RF的长宽比会更小,方便后端floorplan  ,不要把RF和寄存器混淆了

网友(2017-12-28):
回复 网友E:

   这个还不错,看下内容

网友(2018-05-20):
upload the tools no datasheet

网友(2018-12-27):
感谢啊,看看再说啊

网友(2020-08-03):
学习了 十分感谢!

网友(2020-10-15):
应用范围不一样 用的bitcell不一样 功能上整体架构上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register file主要用于CPU 的L1 L2 L3 要求高速 低功耗 小面积
SRAM更普遍,MCU也可以用,应用范围更广,可能就是低速,等等

网友(2021-05-24):
那个资料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2021-06-25):
好好比較一下

网友(2021-09-14):
学习到了,多谢。
也请教了下我们这边做mem 的人,他们的做法是按照需求,将各种mem都做出来,然后再平衡需求来做筛选。用的是T12

网友(2021-10-15):
应该结构不一样,RF以register为基础,sram则有bit array,column mux,sense amplifier这些结构,小容量RF有优势,因为sram 这些周边电路无论大小都是需要的

网友(2021-11-23):
怎么才能下载附件呢?

网友:
请问,您这两个附件可以mail给我么?对我比较有帮助,但是网页不让我下载, tuoqionglxb@163.com 多谢多谢

楼主(2022-12-13):
多年工作结论,sram一般word起步比较大,register file的word起步很小;同样word的register file比sram面积要大,但是速度更快;综上所述,小的memory,word没到sram的起步值,没得选,只能选register file;如果既能选sram,又能选register,主要看你是否关注速度,比如用作CPU的L1 cache或者TCM,要求与CPU同频,一般只有选择register file才能满足要求;其他一般使用情况,速度不快的话,sram是面积占优!

楼主:
一般结论是这样,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公司都会开发一个脚本,产生所有符合要求的memory,并比较他们之间的PPA,最后选择最优结果!

网友(2023-02-03):
不知道SRAM和Via ROM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3-07-17):
引用 楼主:
多年工作结论,sram一般word起步比较大,register file的word起步很小;同样word的register file比sram面积 ...

hi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 RF 和 SRAM 的 bit cell 是一样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