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才能提高FPGA的设计水平呢

楼主(2014-11-04):
从事FPGA也很多年了 但是还是觉得出于初级阶段 对于时序约束的一些问题还是弄不清楚 怎么办啊!!!

网友:
FPGA是个很纠结的东西,时序分析和约束在IC设计领域是很自由的,但在FPGA里则变得束手束脚,你要遵从很多规则,比如可编程块的结构、FPGA走线方式等等,而且越到后面,我们可操作的空间就越小,如果到了最极端的情况下,代码写得好,约束做得好,仍然有时序问题,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但是现在厂商都在想方设法减小走线工艺的延时,相信某一天,FPGA可以自由编程,不必再为了电路时序去考虑代码结构或者是额外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