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gds时候工具提示warning

楼主(2014-11-04):
icc在write_stream的时候,提示了如下的warning信息,

查了下,我用的是vendor给的milkyway ref_lib,里面的CEL文件夹是空的,只有FRAM,因为icc跑设计只要有FRAM就可以了。因此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导出gds的时候就出了很多warning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只能到外面merge了, 因为cel view是空的

楼主:
   版主,在warning的下面有一句话,too many cell not found , terminated the process of "icc_route_final"
会不会导致我的gds导出来丢失了什么信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