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FSS中S参数的意义以及坐标纵轴和横轴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04):
HFSS中S参数的意义以及坐标纵轴和横轴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x-axis  一般是频率
y-axis  一般是幅度

网友:
假设两个端口,S11代表1端口的反射系数,S12代表2端口向1端口传输了多少能量。S22代表2端口的反射系数,S21代表1端口传输给2端口的能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