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输入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如上图,本菜鸟刚开始学习pa的设计,首先是进行输入匹配的设计。端口信号频率是2.4G,mos的g段偏置是1.1V,端口50欧匹配时的时候输入功率是0dbm。最后设计测出的输入阻抗是51.9+j(0.46)。按理说在这个仿真下,测量端口的输入功率是0dbm左右。。但是我蹦了个4.287dbm。如下图

我的pss和sp设置如下

请问各位大神,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对?还是说我的仿真方法有问题?
先谢过各位大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1. PA显然应该是先匹配输出端,方法就有问题;
2. PSS阶数3略低,建议设到7以上;
3. 你端口输入功率怎么量的?

如上图,本菜鸟刚开始学习pa的设计,首先是进行输入匹配的设计。端口信号频率是2.4G,mos的g段偏置是1.1V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那个port然后点击的输入端口。恩,确实是应该先匹配输出。。(不过感觉zin和50欧匹配的时候输入功率应该和设置的0差不大呀)
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
稳定性如何?会不会振荡了?你可以跑个tran看看...

回复  totowo

   我用的是那个port然后点击的输入端口。恩,确实是应该先匹配输出。。(不过感觉zin和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确实是震荡了…………。(才开始学不知道用trans, T_T)。谢前辈了~!

网友:
Single-device PA较难做到Kf全频带大于1,输出输入匹配做完都要考虑一下稳定性

回复  totowo
   嗯嗯,确实是震荡了…………。(才开始学不知道用trans, T_T)。谢前辈了~!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我是想先熟悉一下最基本的仿真,然后做个两级的走走流程,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2015-04-02):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PA跑tran是震荡是个什么情况?是输出波形有明显的抖动吗?谢谢

网友(2016-05-02):
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PA输入匹配好之后,发现port给出的功耗远小于我设置的功耗,目前也不知道哪有问题,而且输入稳定前会有一段震荡,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还是我设计错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