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库的CLKBUF、CLKINV是不是只用于综合时钟树?

楼主(2014-11-04):
std库的CLKBUF、CLKINV是不是只用于综合时钟树?
类似的,INV、BUF能用来综合时钟树吗?
INV、BUF与CLKINV、CLKBUF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5-01-26):
同问下, 在RTL里面看见了很多在 clk模块中,对

CLKBUFX4M clkadc_buf (.A(clk_div_8_temp),.Y(clk_27m_div_8));
CLKINVX4M clk_adc_inv (.A(clk_div_8_temp),.Y(clk_div_8_temp_inv));
CLKMX2X4M clk_adc_mux (.A(clk_27m_div_8), .B(clk_div_8_temp_inv),
                            .S0(clk_invert), .Y(clk));
这种通过库来进行时钟的转换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好处?不用这些库纯Verilog也能做到同样的功能么?

网友:
clk* cell做cts只是一种习惯, 也谈不上别的buffer不能做,

rtl这样写是为了提醒后端用clk c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