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布置

楼主(2014-11-04):
我们做design plan的时候,出的floorplan是平面图,到后来routing的时候会有metal,1,2,3,4.....,那这些metal是如何立体化布置的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
1和2之间是绝缘层,通过打孔接触,电脑上的版图相当于在俯视芯片,不同种类的绝缘层都是透明的。你需要了解基本的制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