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t转tf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ict转成technology file后是什么类型的文件,怎么载到encounter里,encounter里只有lef OA 两种,怎么加载?有人知道吗?

网友:
ict转成qrc techfile或者captable,

generateCapTbl 命令来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用到encounter里呢,我只知道ICC 里用itf转成的tlup来作为寄生参数提取,encounter里怎么做啊

网友:
用icc的tf create一個milkway,
然後用write_lef 寫出tf資訊, FE應該就可以用了

网友:
encounter 在做extraction的时候需要制定qrctech file用的就是这个ict转的tech file,你打开的窗口读入的那个是物理库,有lef 和 OA 两种格式,跟这个tech file没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