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把spice的model导入cadence成为symbol

楼主(2014-11-04):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这个你要自己做,先自己建个symbol,然后把spice model中pin的名字也做在symbol上,之后把pin列表按照顺序写在spectre symbol的cdf里面,形式如下: “A” “B” “C”
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10):
Cadence中调用spice子电路的方法

3条回复

.

在设计中有时会用到提第三方提供模型,如外接的功率MOSFET,肖特基二极管等,这些大都是基于spice的模型,其中有些可以直接在cadence中调用,更多的则需要在cadence中做些工作才能调用,这里把一般的cadence中调用这样的spice模型(子电路)的流程介绍一下。

首先,对需要调用的电路添加symbol(如下图中所示,以功率管为例),这里注意pin脚的一致。之后将此symbol view 同时另存为spectre view。

调用电路添加symbol

接着,在cadence的CIW打开CDF菜单(Tool—>CDF—>Edit), 如下图中所示

CDF菜单

在下面对话框中,将CDF type 选为Base, 然后选择调用的电路,并在更新的菜单中的元件参数栏(Component Parameters)选择Add 添加参数

CDF菜单对话框

可以看到此时出现添加参数的窗口,这里我们添加一个名为model的参数,具体的设置可以参考下图,parameter: string, parseAsnumber: no, parseAsCEL: yes, strobeDefault: no …

添加参数

完成之后,回到上级对话框,可以看到元件参数栏下出现的我们设置的model这个参数。

添加参数后的CDF菜单

之后,编辑仿真信息(Simulation Infomation),可以看到下面的对话框。首先将simulator选为spectre, 之后在otherParameters 栏目中设为model,在termOrder 中依次填入元件的pin脚, 注意顺序与调用的spice文件中的一致。

Simulation Infomation 菜单

在完成这些cdf的设置后,我们就可以在电路中调用所需的spice子电路。在下图的仿真电路中,我们调用了之前的功率管,选择编辑其属性,在CDF参数的model这一栏填入spice文件中的model(或子电路名);并将此spice文件加入model path中,就可对其调用仿真。

调用spice子电路

仿真结果

上面就是cadence中调用这样的spice子电路的流程,主要参考了这里的方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

网友(2016-09-22):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好用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最好能有个图

在 IC 设计中有时会用到提第三方提供的模型,如外接的功率 MOSFET,肖特基二极管等,这些大都是基于 spice 的model,其中有些可以直接在 Cadence 中调用,更多的则需要在 Cadence 中做些工作才能调用,这里把一般的 Cadence ADE 中调用这样的 spice 模型(子电路)的流程介绍一下。

首先,对需要调用的电路添加 symbol(如下图中所示,以功率管为例),这里注意 pin 脚的一致。之后将此 symbol view 同时另存为spectre view。

接着,在 Cadence 的 CIW 打开 CDF 菜单Tool—>CDF—>Edit, 如下图中所示

在下面对话框中,将 CDF type 选为Base, 然后选择调用的电路,并在更新的菜单中的元件参数栏(Component Parameters)选择Add 添加参数

可以看到此时出现添加参数的窗口,这里我们添加一个名为 model 的参数,具体的设置可以参考下图,parameter: string, parseAsnumber: no, parseAsCEL: yes, strobeDefault: no …

完成之后,回到上级对话框,可以看到元件参数栏下出现的我们设置的 model 这个参数。

之后,编辑仿真信息Simulation Infomation,可以看到下面的对话框。首先将 simulator 选为spectre, 之后在 otherParameters 栏目中设为 model,在 termOrder 中依次填入元件的 pin 脚, 注意顺序与调用的 spice 文件中的一致。

在完成这些 cdf 的设置后,我们就可以在电路中调用所需的 spice 子电路。在下图的仿真电路中,我们调用了之前的功率管,选择编辑其属性,在CDF参数的 model这一栏填入 spice 文件中的model(或子电路名);并将此spice文件加入 model path 中,就可对其调用仿真。

上面就是 Cadence 仿真环境中调用这样的 spice 子电路的流程,主要参考了这里的方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找到对应的网页了http://rt2innocence.net/posts/simulate-spice-subcircuit-in-cadence-ade/

网友:
有个问题,我自己建立了一个PNP管,但是基极电流是流向外面的,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9-01-16):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有原文链接吗?

网友(2020-06-01):
有点意思

网友(2020-10-21):
多谢分享,写的很详细,就是cadence版本有点古老,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C(2021-02-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最后一步是一定要把spice模型拷贝到PDK里的Spectre Model Path吗?放在其他路径,在model library setup添加路径,无法运行。

网友:
太棒了,解决了燃眉之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后一步是一定要把spice模型拷贝到PDK里的Spectre Model Path吗?放在其他路径,在model library se ...

填错了子电路名称,已解决,谢谢。